[LG]
LG 24MD4KL 更换逻辑板后待机白屏

楼主(2024-04-17):
本人非维修人员,前段时间逻辑板坏了,换了一块新的,用是正常能用,一切正常。但在没有信号输入的时候白屏 (用第三方的逻辑板测试过屏是100%正常,排除屏的问题)

买逻辑板的老板说是驱动的问题,但是他也不会搞

我想请教的是,是不是把坏的板上的bios读出来,写到新的板上就行?

网友:
直接把旧板的BIOS拆过来试试就知道了

网友A:
应该是程序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程序问题

请教大神,程序问题怎么解决?如果涉及到程序 ,那就不是bios的问题了吧

网友B:
把旧bios拆过去试一试,看看什么现象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把旧bios拆过去试一试,看看什么现象

我用免拆的CH341从旧板上读取bios文件,然后再写回去新板,故障依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