红米14风扇不转

楼主(2024-04-17):
红米Reidmalbook14II.能正常使用就是风扇不转,温度到90度测风扇的第4脚开启脚也没电压,温度监控管用示波器量有波形到输出IC,IC的7.8脚有3.3V电压,8脚有跟EC交互的波形,EC111脚有跟CPU交互的波形,EC32脚没开启电压给风扇。EC换过。温度监控和转换IC也都换过。还是不行。是哪里出了问题。

网友:
是不是风扇问题???

网友:
你把风扇检测线剪短,把原先的风扇供电断开。直接从屏供电处飞个3.3V给风扇不就行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