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 厂]
戴尔G15-5520板号HDK50 LA-L659P Rev 1.0原厂BIOS

楼主(2024-04-17):
戴尔G15-5520板号HDK50 LA-L659P Rev 1.0原厂BIOS 10大洋买的

HDK50 LA-L659P Rev 1.0.rar

网友(点评):
可以亮机 刷了会蓝屏 原BIOS不会 有没有遇到过得

网友A(2024-07-21):
感谢 刚好需要 开机无显 不停地跳变重启 刷一下看看能不能解决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感谢 刚好需要 开机无显 不停地跳变重启 刷一下看看能不能解决

解决了吗111111111111111

网友:
没有 刷了 还是一样

网友B(2024-08-22):
你好,这个BIOS你用的什么转接座,还是飞的线?

网友C(2024-09-26):
这个问题解决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问题解决了吗

这个可以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是需要改序列号的那种原厂bios吗

是的,刷了改一下就行了

网友:
我来刷个试试

网友:
下载 了刷了但是验证不了

网友E(2024-11-03):
我这个机器,,开机 有时候能进系统什么都正常 ,但是关机再开 就不行了,背光有,但是没显示,有时候 LOGO 能看见,进系统的时候就黑了,,,,,,但是 外接 ,一直都正常 谁知道 什么问题,屏和屏线都换过了 ,,,,,

网友(点评):
问题解决了吗 同问????!!!

网友(点评):
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屏线屏幕都换了 显示转换芯片也换了 显卡也换了 故障依旧 有时候能显示 突然就黑了 机器正常工作的 就是只亮背光 怀疑cup问题 希望对遇到这个问题的人有帮助 目前问题没有解决 还在研究...

网友:
我的刷了怎么进不了BIOS 不能改序列号

网友(2024-12-23):
引用 网友E:
我这个机器,,开机 有时候能进系统什么都正常 ,但是关机再开 就不行了,背光有,但是没显示,有时候 LOGO ...

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?今天遇到一台同样问题

网友(2025-02-10):
这BIOS 可以开机,但是开机后输入序列号无法保存,只能测试机器用下,无法正常使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这个机器,,开机 有时候能进系统什么都正常 ,但是关机再开 就不行了,背光有,但是没显示,有时候 LOGO ...

问题解决了吗   我这也有一台同样问题

网友F:
刚遇到一台外接正常 可能是通病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刚遇到一台外接正常 可能是通病

我这也有一台 你的找到问题了吗  ,能解决发红包

网友H:
引用 网友F:
刚遇到一台外接正常 可能是通病

刚遇到一台,故障一样,准备看看,估计是通病!

网友:
我刷了 ,不开机呢 有没有  论坛里只有这一个

网友I:
引用 网友E:
我这个机器,,开机 有时候能进系统什么都正常 ,但是关机再开 就不行了,背光有,但是没显示,有时候 LOGO ...

我也遇到和你同样的问题 请问怎么解决

网友(2025-03-25):
引用 网友I:
我也遇到和你同样的问题 请问怎么解决

你的解决了码 遇到同样的问题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你们这个修好了吗,也遇到一台

你的解决了  遇到同样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刚遇到一台,故障一样,准备看看,估计是通病!

你的问题解决么 遇到同款机器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这个机器,,开机 有时候能进系统什么都正常 ,但是关机再开 就不行了,背光有,但是没显示,有时候 LOGO ...

问题解决没 遇到同款机器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刚遇到一台外接正常 可能是通病

遇到同款问题 你的解决没有

网友K:
引用 网友E:
我这个机器,,开机 有时候能进系统什么都正常 ,但是关机再开 就不行了,背光有,但是没显示,有时候 LOGO ...

解决了吗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解决了吗。。。。。。

你的解决了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刚遇到一台,故障一样,准备看看,估计是通病!

你的问题解决了吗?遇到同款机器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我这也有一台 你的找到问题了吗  ,能解决发红包

你的问题解决没 遇到同款机器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你们这个修好了吗,也遇到一台

你的问题解决没 遇到同款机器。。

网友L:
引用 网友E:
我这个机器,,开机 有时候能进系统什么都正常 ,但是关机再开 就不行了,背光有,但是没显示,有时候 LOGO ...

我也是一样的问题,修了两天终于修好了,你们都想象不到是什么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你的问题解决没 遇到同款机器。。

我修好了  不太容易

网友(2025-04-24):
引用 网友L:
我也是一样的问题,修了两天终于修好了,你们都想象不到是什么坏了

请教是啥问题

网友:
遇到同故障了,哪位分享一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这个机器,,开机 有时候能进系统什么都正常 ,但是关机再开 就不行了,背光有,但是没显示,有时候 LOGO ...

同问谁解决了

网友N:
引用 网友L:
我也是一样的问题,修了两天终于修好了,你们都想象不到是什么坏了

大佬 是哪坏了 手里一个一样的机器    问题一样

网友(2025-06-06):
我刷了可以了 就是服务编号输进去保存不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我也是一样的问题,修了两天终于修好了,你们都想象不到是什么坏了

不用猜 就是CPU问题

网友(2025-07-14):
引用 网友N:
大佬 是哪坏了 手里一个一样的机器    问题一样

调皮就是不说  应该是电压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好,这个BIOS你用的什么转接座,还是飞的线?

芯片中间用点高温贴纸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