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米游戏本redmi G XMG2003-AJ TM1945主板

楼主(2024-04-17):
这个画圈位置的上拉电阻在线测量正反为50多k和30多K,不知道对吗?哪位大佬有这主板,帮忙测下,正常一般都是10k或20k吧

故障现象为,触发困难,有时候触发电流没有一点反应,触发后所有功能正常,

网友:
不知道是不是被动了手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报废。

怎么报废了?只要还剩一颗螺丝都能修出来

网友:
谁有图纸可以买

网友:
谢谢,论坛就有

网友:
鱼市上搜一下

网友:
触发困难 检查待机条件

网友B:
这个应该没图纸吧,没有的话就难了

网友C:
待机正常,3v 5v 1.8v  1.05v都有,
有时候触发开机正常,用几个小时
有时候好像不出cpu供电,
有时候触发电流很小,只有待机出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待机正常,3v 5v 1.8v  1.05v都有,
有时候触发开机正常,用几个小时
有时候好像不出cpu供电,
有时候触发电流很小,只有待机出来

有时候不触发,灯都不亮,不发没反应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应该没图纸吧,没有的话就难了

搜索RM2003

网友:
想办法找料板,对着料板量。

网友C:
现在故障是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触发
不触发分两种
一种触发后只有3.3v 1.05v 5v  slp3 4都没有,电流0.03
二种是触发后有slp3 slp4 其他供电都有了,好像只缺cpu供电,电流0.17
最后就是触发正常,所有电压出齐,功能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现在故障是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触发
不触发分两种
一种触发后只有3.3v 1.05v 5v  slp3 4都没有,电流0.03
二种是触发后有slp3 slp4 其他供电都有了,好像只缺cpu供电,电流0.17
最后就是触发正常,所有电压出齐,功能正常

bios刷过没用,故障现象一样

网友D:
加焊一下南桥试试,拯救者上面见过同款毛病。

网友E:
我有图纸与位置图,您所圈的电阻都是100K.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加焊一下南桥试试,拯救者上面见过同款毛病。

再不行就只有这样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
我有图纸与位置图,您所圈的电阻都是100K.

谢谢,为什么bios芯片5脚有上拉电阻却没有电压呢,其他两个上拉的都有3.3v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谢谢,为什么bios芯片5脚有上拉电阻却没有电压呢,其他两个上拉的都有3.3v

5脚是PCH_SPI_SI,看原理图没电压可能芯片短路了吧。

网友:
修电脑没那么复杂,别装牛角尖,直接干南桥好了,主要是能上电,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不好测量

谢谢大家帮你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待机正常,3v 5v 1.8v  1.05v都有,
有时候触发开机正常,用几个小时
有时候好像不出cpu供电,
有时候触发电流很小,只有待机出来

估计CPU问题,或者南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