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能帮忙看下这个奇怪的IC能否找到相关的引脚定义??

楼主(2024-04-18):
找了全网都没找到这个IRS4458的引脚定义。。求哪位大佬说明一下这个芯片的引脚定义啊,十分感谢!!

网友A:
我没有找到,但是我的思路是,先查芯片公司,然后找相似型号参考。IR,百度是infineon,上官网,搜芯片上数字没有,建议你看看这个芯片功能,然后上对应类别里去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没有找到,但是我的思路是,先查芯片公司,然后找相似型号参考。IR,百度是infineon,上官网,搜芯片上数 ...

谢谢你的回复,感觉找不到类似型号参考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