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B450两种CPU有的能正常点亮,。有的就不显示

楼主(2024-04-18):
想请教个问题,有大神可以指点下不。,V星B450,。速龙200GE CPU正常点亮。但锐龙3700x的就不显示。有人修过这类问题吗,他们的大电压都是正常的。时钟复位都出了。CPU 内存,桥的供电都有

网友A:
BIOS,某星的B450并不是BIOS越新越好,一定要根据CPU刷对应的BIOS

DSX

网友:
谢谢,师傅分享经验,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BIOS,某星的B450并不是BIOS越新越好,一定要根据CPU刷对应的BIOS

那不是一个个试才行?BIOS没也有备注他对应什么样的CPU呀。我试了几个都不行,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不是一个个试才行?BIOS没也有备注他对应什么样的CPU呀。我试了几个都不行,。

官网里有,仔细找。找不到就直接联系客服

网友:
谢谢   师傅分享经验

网友:
碰到过3次这种情况,全是CPU座子虚焊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