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CPU短路,烧鸡没有发热点..

楼主(2024-04-18):
拆除CPU后,短路消失,这种情况常见吗?热成像看不到发热点..

网友A:
电源功率不够,买10a或者20-30a的
调成1v烧鸡,10w-20w-30w的功率不存在不发热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源功率不够,买10a或者20-30a的
调成1v烧鸡,10w-20w-30w的功率不存在不发热

我遇到过5a电流表一点反映都没有,10a的烧鸡,cpumos管滴酒精冒泡

网友:
不发热我碰到几个,总结下来就是干用电大户CPU和显卡的供电,只要没烧糊,核心还真能保住

网友:
烧鸡用最大电流10A来,电压用1V-1.5V -2V 逐级来试,不可能不发热了。

网友:
10A起步配合热成像你再试试

网友:
学习下怎么维修

网友:
现在看到大电流,都是先检查CPU和显卡供电。。

网友:
上管未完全击穿它还真不热。 我就遇到了

网友:
低压CPU,南桥一体的,是南桥的1.8V短路了..不是核心供电短路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