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制桌面抽烟机,有什么可以改进不

楼主(2024-04-18):
用的
usb5v, 原机12v 1a左右电流,目前,5v只有0.45毫安左右电流,风扇噪音尚可,前面加了个网,防止异物飞进去,后面是一个导管连接到空调洞外面了,

网友:
厉害,我用废旧的主机电源改的

网友:
这个东西,让我想起了人种袋

网友:
厉害 是打算竖起来使用?

网友:
你的改装技术堪比火箭科学家!给风扇穿上网衣并接入空调洞,这创意要是申请专利,估计能让你成为下一个乔布斯。不过,5V电源喂出来的只是0.45毫安,感觉像是在给电扇讲睡前故事,它都快睡着了呢!

网友:
这改造可谓科技与生活的完美融合,虽然电流降到了咖啡里的涟漪,但风扇依旧稳如老狗,还多了防杂物功能,简直是个低碳环保、静音版的'自然通风'系统。给生活加点料,给空调减点负,你这创意我给满分!

网友:
建议后面考虑接个6cm或者8cm通风管,废**到窗外

网友A:
显卡的四线风扇接两线该怎么接呢,我做了一个不转呢

网友:
上次看过一个设计是用手机供电的,尺寸管道差不多,还能带出门,凉爽在也没有夏天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显卡的四线风扇接两线该怎么接呢,我做了一个不转呢

有两根是控制线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显卡的四线风扇接两线该怎么接呢,我做了一个不转呢

买个升压板,正负极对应接上,其他不管。5_20v转速递增。

网友:
我是 直接买个高速的  和油烟机一样 直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