微软surface pro 4 怎么刷电池板

楼主(2024-04-18):
各位大佬,有知道怎么刷微软surface pro 4 电池板的吗?我把原先鼓包电池换成好电池后电池板没有输出电压,网上说需要刷机,有人怎么怎么刷吗?谢谢了

网友:
拿去给专业人员维修吧!基本上有硬件损坏

网友A:
你刷不了,需要专业软件(软件专利)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刷不了,需要专业软件(软件专利)。

大佬能刷吗?可以付费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大佬能刷吗?可以付费刷

没有。但是知道。

网友C:
大佬们的技术如电,点亮新电池只需一刷。不过记得先备份数据,不然就真成无电之谈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大佬们的技术如电,点亮新电池只需一刷。不过记得先备份数据,不然就真成无电之谈了!

怎么刷能说下吗?

网友D:
电池万用表量一下电池如果有电压,肯定主板充放电管理芯片坏了,电源适配器能开机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电池万用表量一下电池如果有电压,肯定主板充放电管理芯片坏了,电源适配器能开机吗?

是换电芯后,电芯有电,电池保护板没有电压输出。

网友:
那位大佬可以告诉下怎么激活,,谢谢了!!!可以拿PRO4的原厂BIOS 交换(好用BIOS,不分版本号,不用合成直接涮,刷完无锁无橙色框,触摸可用,所有功能正常)

网友(2024-05-28):
已经解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