好心人分享一个ASUS PRIME H410M-K V1.01 原机备份BIOS

楼主(2024-04-18):
如题,希望哪位好心人手上有ASUS PRIME H410M-K V1.01 原板备份的BIOS (只需要原机备份的,不要官网的,不要与此主板型号不符的)发一下:
手上有块此主板,故障是开机不显示,供电 复位 时钟全都正常,BIOS第一脚有少量波形,内存系统管理总线无波形。判断故障是BIOS损坏,但是官网的几个版本全都下载过了,通过编程器刷写之后,故障就变成了不出CPU供电反复重启。合成了原BIOSME模块也不行。换BIOS芯片也不行。刷写过ASUS PRIME H410M-A ASUS PRIME H410M-D ASUS PRIME H410M-E 不同型号的官网BIOS全都是不出CPU供电。故此无奈求助各位大佬大神。万分感谢!
或者有碰到过类似故障的分享下解决方案。万分感谢!

网友:
不存这种故障吧 管网肯定可以用的

网友:
官网的我试过b250以后得你就是改了00800这个也是刷了没cpu电压的.以前华硕的可以的现在的都不行了.不知道论坛有没有高手能解决的这个问题.我用的tl866编程器.

网友:
试试这个 !

网友:
感谢大佬!已解决,官网BIOS经过分离刷上就好用了

网友A:
某宝买的,官网分离,实测秒亮,是初始版本0403,亮机后直接用官网.cap文件升级最新版就可以。

PRIME-H410M-K(官网分离好用0403).bin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某宝买的,官网分离,实测秒亮,是初始版本0403,亮机后直接用官网.cap文件升级最新版就可以。

cap  很好分离的   ,找个bios  是去除头部4096 字节  就可以了!

网友(2024-06-29):
刚好我的板也是CPU不电压,试试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