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新pro132019r5-35

楼主(2024-04-18):
小新pro13 2019 r5-3550h cpu供电对地阻值目前为1点多
有朋友量过没 对地阻值或者cpu拆下来后的阻值
有 请告知一下

网友:
你要看万用表显示数值后面的单位,是v的话应该正常,我用的胜利万用表这么小的值只显示Ω,一般7到15左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