待机桥发热,还能正常工作的主板

楼主(2024-04-18):
一块华硕P8B75 M LX PLUS 主板 ,能上电,不亮机,检测后发现, 1.8V高了,变成3V了,然后发现运放取样端 电压也高了,然后把电阻焊下来测量没有发现问题,又焊回去又好了,再上电 正常亮机,还能跑鲁大师,但是检测过程中发现,这板子待机桥发热。为了验证,我拆了散热片,还真是如些,插电待机桥发热,以为是缺电压,但是看了点位图,还有待机所涉及的电压都是正常的
这就有点突破我的常识了,一般认为,这个待机桥发热,肯定是桥坏了,但是这板子竟然是正常的,而且上电后用手摸桥的发热片是有点烫,但还能接受,而且奇怪的是,放了一晚上,取样点的电压又变成3V了, 而且也查了点位,这个取样点也没有与桥发生关系,就是3VSB分压取样, 所以非常奇怪,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这么奇怪的问题,来讨论一下。

网友A:
桥确实坏了,经过反复测试,那个1.8V取样端的电压在电脑运行一段时间之后就会跳变。运放也换了几个,故障依旧,而且还发现主板有摔的痕迹,估计是摔了导致漏电了,然后运行一段时间后发热膨胀,漏电点直接与联样端短路了,就出现的电压跳变。

网友:
上电,不亮机,

网友:
上电能亮,只是1.8V跳变的话就会死机黑屏。只要电脑运行一段时间这个1.8发就会跳变。

网友:
好好,居然修台式电脑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桥确实坏了,经过反复测试,那个1.8V取样端的电压在电脑运行一段时间之后就会跳变。运放也换了几个,故障依 ...

这块主板是不是就得换桥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块主板是不是就得换桥了?

不是桥的事,应该是哪里漏电,导致桥发热。主板是摔过的。

网友C:
这板子还有人修吗

网友D:
好的才30来块钱,应该没人修了吧,自己修着玩还可以,上次修了一张H61玩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板子还有人修吗

这年代发不了财,静下心来打磨自己,挑来挑去也只是干手头活的,钱多钱少,也就是那么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好的才30来块钱,应该没人修了吧,自己修着玩还可以,上次修了一张H61玩

反正都是钱,不在乎多少了,必竟做生意吧,只要不是太离谱的,没必要拒客,都网络平台化了,在把自己当回事,估计都是喝西北风,平台上那些搞维修,是人是鬼都得咬一口,我们干又干不过,技术也不见得比别人好。还要挑三捡四,唉。

网友:
查一下io 的排阻

网友:
现在是待机桥发热,IO的排阻应该不会影响桥吧。

网友:
这板子待机桥发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