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天修了三个笔记本,看下什么问题

楼主(2024-04-18):
第一个调亮度根本不亮,一直最低亮度,直接看维修好的图片。
第二台客户要用4k 屏,主要故障表现为120hz 开机就闪屏,60hz 正常。改分辨率没用。最后确定是屏线问题导致的。

第三台,客户找别人修了,判定为CPU 可能坏了。拿到板子,打值,发现无异常。

单板,指示灯会亮一下,就会灭了,按开机没反应。电流到0.03,直接三板斧,刷BIOS.没用,于是老老实实的查时序。

3v、5v 都正常,但1.0v 没有

开启正常

供电正常,直接拆了芯片,换一个

这个主板,不接屏线,直接外接hdmi,显示器是可以亮机的。
刷的BIOS 没有序列号,记得输入序列号,否则开机都会提示,没拍图。
最让人烦的事情发生了,装好系统,进系统就蓝屏

然后重新装系统,发现只要装集显,就卡死,卡死后,就是禁用了集显也没用。

难不成CPU 坏了,于是想着换一个驱动,下载了鲁大师,电脑温度居然90 多度,看来这硅脂有问题了,本来想着修好再换的。毕竟我这硅脂差不多10 块钱一支。只能先换硅脂试一下,换了硅脂一切正常。

BIOS 下载地址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251101-1-1.html

网友:
上电,不亮机,

网友:
厉害厉害,思路清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