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复南亚2GDDR2内存

楼主(2024-04-18):
  我的神舟电脑开不了机,刷BIOS修复了,顺便干干净净的清理了机器,2019年的老机子了,好多螺丝座都断了,使用哥俩好都粘好了。感觉又能再战100年。哈哈。插上就点不亮的那条内存外观也看不来哪里坏了,决定试试修复。按照网站的方法测量排阻,终于发现了一个小电阻阻值为0,肯定不正常。具体多大也不知道,从别的板子拆了一颗20Ω的贴片换上,然后安装到电脑,瞬间点亮屏幕。此贴就是这个电脑发的。经验:判断确认为内存坏了,大概率通过测量内存条上的排阻、电阻阻值和电容,判断是颗粒还是外围元件的问题,也不是不能修复。

网友:
按照教程,基本没走弯路。不过该内存虽然使用无异常,也不蓝屏,但是用techpowerUp内存检测软件也有内伤了,有3个错误。另一款quickmem内存检测软件没有检测出错误。使用了14年的内存了。另一条后来2015上的,没有错误。买了新的内存了,6400,可以跑到800MHZ,但是混插就跑到667了。凑合着用吧,看看电影,听听音乐什么的。还是不错的。

网友A:
2019年的老机器? 这怕是09年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2019年的老机器? 这怕是09年吧。

打错了2009年的老机器。现在还体壮如牛,就是行动慢了。当年也是畅销机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