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900xt 维修求助

楼主(2024-04-18):
1000 大洋赌了一张 6900xt,图纸没有只能参考公版图纸,好在这卡设计的和公版大差不差的。

客户插在主板上快递运输后就点不亮了,到手发现缺供电,一路排查发现 0.75v pg 出来后到 vpp_en 出不来。

目前发现 bomaco 信号为低电平,正常应该是高电平才对,查 bomaco 信号发现 bamaco 信号转换出来的,而 bamaco 信号一路是 u800 芯片控制产生,另一路是由核心控制产生(这一步核心供电还没出来,应该不会是核心坏导致的),现在的难题就是 u800 这个芯片市面上根本找不到,还是个带程序的芯片,有没有大神有好的改电路解决方案。

网友:
你如果确定是摔坏的还有的搞,因为6000系的核心很容易裂100个里有问题的都是核心内裂导致的

网友A:
只能试试收同型号料板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只能试试收同型号料板了

同料板卖 100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