千万不要给华硕ROG GZ301Z 清灰

楼主(2024-04-18):
就是这款豪华闪耀恍花眼的笔记本OR平板

我朋友自己买个二手来玩,心痒难耐,就是想拆开清灰。这是心病,得治。话说,,我也是每当拥有一台电子产品,总是忍不住拆开,即使失去保修。这可能也是一种执着与爱好吧。。
可悲的是,他清灰后,当时开不了机了。
拿过来找我修,我当面拆开看了一下,待机有,3.3 5.0 1.8 ,按钮按了没反应,我就拆掉电池,用万用表测了一下对地阻值,没发现异常。再次插上电池开机CPU热了,装好开机正常了,只能解释程序错乱或接触不良,他很开心的拿走了!
第二天又来找我,说晚上玩着挺好,早上又开不了机了。
内存供电0,1V烧电容热,心想简单,换个电容让他高高兴兴再拿走吧!!结果,还是没反应,再测1.8V阻值只有6欧姆,记得没这么低啊,摸CPU上的发热严重。怀疑CPU烧了。。
问:此机1.8V 6欧姆 正常吗?

千万不要清灰,最好也不要”好心“给客户清灰,坏了就完了,这个机器都注意点
同案例【新提醒】客户自己拆开看,报废2022年上市,在售华硕ROG幻X I9配置平板一台-迅维网-维修论坛 (chinafix.com)

网友:
话说,现在CPU和桥,做在一起,太讨厌了!!,极容易坏!!坏了没法修,只能换CPU或者报废

网友:
我发现联想华硕的10代--12代低电压版CPU超容易烧

网友A:
这个型号,我已经拆了上百台了。一台都没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型号,我已经拆了上百台了。一台都没事

真的啊,那我遇到的是巧了?

网友C:
完犊子了幸好是机主自己折腾坏的,这要是收个50 100的给人家清灰搞坏了,估计要郁闷死了

网友:
多谢 分享   长见识了    以后不接  平板清灰

网友:
这个确实要谨慎

网友:
谁说不能清灰。只能说:你不是专业的。

网友:
这个故障应该和清灰关系不大吧。

网友D:
还有最近接了好几台不是一个牌子电脑有的清灰,有的换固态,都是去掉电池,再插上不开机了,测量都是电池总线一个短路,研究了一台,南桥(cpu),io都坏了,后来的直接让客户带走。
今天更倒霉,送给一个同行换板,本来开机不显示,他插了下电池,说我的机器不触发,我晕死,估计也是cpu坏了,插电池风险也太高了

网友E:
与清灰关系不大只是有时拆机后刚好就碰上坏了,INTEL的这几年没拆机的CPU坏的机子几乎天天遇到。

网友F:
华硕败家之眼换显卡散热风扇结果CPU也挂了,都不知道咋坏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华硕败家之眼换显卡散热风扇结果CPU也挂了,都不知道咋坏的

能开机的机器,拆机前不报风险,裤衩子都得赔进去

网友G:
本来就是二手的,应该不是清灰导致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真的啊,那我遇到的是巧了?

他说了,拆了上百台,就一台没事

网友:
电源搭铁了吧

网友H:
楼主说的工程宝是什么东西?

网友:
拆机后刚好就碰上坏了

网友:
谢谢师兄放心的维修经验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完犊子了幸好是机主自己折腾坏的,这要是收个50 100的给人家清灰搞坏了,估计要郁闷死了

我清灰都是提前说,概不负责。这次幸好不是我给清灰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他说了,拆了上百台,就一台没事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与清灰关系不大只是有时拆机后刚好就碰上坏了,INTEL的这几年没拆机的CPU坏的机子几乎天天遇到。

也许是,但清灰还是提前划分责任,凑巧了就不是小事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还有最近接了好几台不是一个牌子电脑有的清灰,有的换固态,都是去掉电池,再插上不开机了,测量都是电池总 ...

现在的机器太娇弱了,根本就是不是机器,是玩具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本来就是二手的,应该不是清灰导致的

不好说,就是太巧合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楼主说的工程宝是什么东西?

就是监控安装用的

网友:
细节没到位吧,正常关机拔电池,按几秒开机键电放完,能烧就怪了

网友:
拆机有风险  清灰需谨慎啊

网友:
这台机我也清过2次,不至于吧说的那么夸张吧.....

网友:
这么大的坑,以后注意

网友:
应该是清灰造成的微漏电,,漏着漏着就漏大了,一下就给烧了

网友:
R0G是硅脂是液晶,导电

网友I:
客户一听不担风险会不会感觉不专业扭头就走

网友J:
华硕败家之眼,RYZEN的CPU,很多用的是金属导热液,清理灰尘,尽量别拆散热模组,很容易导致金属导热液外溢,开机就烧毁CPU,如果非要拆散热模组,一定要非常小心,看到导热液有外溢的话,一定一定要清理干净后再安装散热片!
还有HP的某些游戏本,一定要看仔细啦!
曾经有个客户,华硕的RYZEN游戏本,新机在保,自己拆机清理灰尘,导致金属导热液外溢没清理,开机后烧CPU,官方拒保,结果又花了2800块换主板

网友:
肯定是液金漏了

网友:
液金  漏了  估计是

网友:
10代--12代低电压版CPU超容易烧

网友:
ROG的新款,很多都是液金导热,碰到几个同行和客人拆的时侯漏了,没有清理干净,上电CPU带走,唉,风险还真大,漏了一定要吸干净,是吸干净,不是擦干净

网友:
ROG机型,经常有人取了一下电池,再插上就挂了,烧充电芯片,烧EC,烧温控,看来取电池和上电池还是有技巧,还真没懂为啥去烧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客户一听不担风险会不会感觉不专业扭头就走

他可以走。但如果你担着风险出了事,为了赚个几十,要赔人个机子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华硕败家之眼,RYZEN的CPU,很多用的是金属导热液,清理灰尘,尽量别拆散热模组,很容易导致金属导热液外溢 ...

这个是有液金。他拿过来拆开散热器我就看到了,主板上倒是没见到。也有了可能他拆的时候不小心流出一点点

网友K:
引用 网友I:
客户一听不担风险会不会感觉不专业扭头就走

把会不会去掉,请个灰还报风险,百分之九十九转头就走

网友:
这个和拆的步骤有关系,操作步骤不对就会出问题,我清灰从来没有出过问题。

网友L:
拆机都有风险,这是事实。但我们似乎不可能什么都跟客户报风险,就好像清灰。但医院就不同,那怕再小的手术,手术前医生都要给你签个风险告知书。

网友:
感觉是散热没装好   CPU散热一边紧一边松   温度高烧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拆机都有风险,这是事实。但我们似乎不可能什么都跟客户报风险,就好像清灰。但医院就不同,那怕再小的手术 ...

稍微值钱一点的,我都要报风险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把会不会去掉,请个灰还报风险,百分之九十九转头就走

那一看你们就是清灰清的少的

网友:
不专业不要乱搞,总觉得修电脑的人都是吃闲饭的,没那两下子自己乱搞就该交学费

网友:
小心谨慎概率小点

网友:
清灰,能不拆导热铜管的就一定一定不要拆,只拆风扇,其实也就风扇里有灰.......

网友:
拆机后拨掉电池,防止勿碰。维修之前给客户报风险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清灰都是提前说,概不负责。这次幸好不是我给清灰

这样的话,不是要走掉很多业务,每年夏天的时候我这里很多来清灰,我都会在清灰前,进系统测试下重要的那几项功能,声音,显卡,屏幕,充电啥的。  小心断电操作,拆机上万台还没有出现过清灰坏掉的。

网友:
现在CPU和桥,10代12人代的U 温度很高的,极容易坏!!坏了没法修

网友:
那还有关机状态坏掉的机子,怕怀岂不是要7*24小时开机?
不一定是清灰搞坏的吧,是本来要坏了

网友:
清灰,我直接用空压机反着吹,连盖都懒得拆,哪 来的坏?

网友:
电脑清理散热,常规操作,细节到位怎么会烧机器,如果机器烧了肯定是没有细节到位,华硕的机器拆电池接口一定要小心不能使劲过猛碰到傍边的元器件,装的时候也要一次性装好,液晶硅脂一定要注意别掉到主板上,清理干净,不会出问题。当然了华硕清理散热报价不能太低了

网友:
应该还是人为吧,装的时候没整到位吧,没理由做清洁都不能做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他说了,拆了上百台,就一台没事

强行搞笑吗

网友:
扣电池要稳一点,千万别分神

网友:
运气不好八

网友:
这个清灰应该关系不大

网友:
看来清灰都需要非常小心了,要不然赔不起啊

网友:
我就点低,清了个,哎!
没早发现

网友:
没有先断电吧

网友:
有些奇葩的问题确实无法用言语表达 就很奇葩

网友:
清灰建议买空压机吹几下就完事了

网友:
这个我拆过清灰
没事儿

网友(2024-05-20):
清灰关系不大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