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D60PURX-64T0ZY1如何通刷?

楼主(2024-04-19):
求大神帮忙一下
WD60PURX-64T0ZY1
家族  rembrndt
板号800001
微码232F

TREX刷rom死板, 谢谢

网友:
你没弄对啊....

网友A:
请问你有可跑trex的通刷吗, 手边的跑起来都死板
郁闷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请问你有可跑trex的通刷吗, 手边的跑起来都死板
郁闷

买块没有锁的板子即可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买块没有锁的板子即可

800001貌似没锁板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800001貌似没锁板吧

表达错误,应该是买块低微码的板子

网友(2024-07-05):
引用 网友B:
表达错误,应该是买块低微码的板子

低微码<---不明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