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AC故障 一下子不会了 求教一下

楼主(2024-04-19):
DELL 5510笔记本

故障是不认AC  表现为实际已经插入AC 但是不认 AC插入不接电池和接电池都可以开机 下图AC状态

.
但是接TYPE-C 可以正常识别 也可以正常充电

说明主板充电部分是正常的 问题出在AC电路
但是检查了PS_ID正常3.3V EC也换了 BIOS也刷了 充电IC也换了

R4305 是好的 换过一样
电源是原装电源 自己的机器使用中的电源

集思广益 不知道怎么查了

网友A:
用示波器一路看PS_ID波形,DELL的机器仅有电压不够的。

网友B:
R4305 换一个就行 了,搞那么复杂

网友C:
换一个原装电源试试看,有些电源中间针细的接触不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换一个原装电源试试看,有些电源中间针细的接触不好

电源换过了

网友:
用的不是原装充电器吧?

网友D:
换的原装适配器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换的原装适配器吗?

原装65W 130W 肯定不是电源 因为我自己就是用的这个电源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R4305 换一个就行 了,搞那么复杂

老表 简单粗暴 正解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R4305 换一个就行 了,搞那么复杂

r4305 只会影响psid 导致电源识别功率错误 不会导致认不到电源 这个重点查充电芯片acin

网友:
ื应该是Q4301的问题吧

网友:
电源功率也要一致。如果不行,查一下检测电路。

网友:
DC 换一个试试

网友:
明天检查这里,检查完更新

网友:
Q4301的问题

网友:
我感觉应该查充电芯片的acin
和acdet

网友:
电源检测就那几个信号都查一下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r4305 只会影响psid 导致电源识别功率错误 不会导致认不到电源 这个重点查充电芯片acin

R4305阻值变大肯定会影响中间针检测啊 中间针识别不到肯定不认电源 查ACIN才是错误的思路 戴尔识别不到功率(不认电源 要查主供电跟中间针信号的 跟充电芯片这里没一点关系

网友G:
引用 网友A:
用示波器一路看PS_ID波形,DELL的机器仅有电压不够的。

你们说的这个信号是不是只在通电的一瞬间才有?我怎么测不到呢

网友:
q4301  q4302都换换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R4305阻值变大肯定会影响中间针检测啊 中间针识别不到肯定不认电源 查ACIN才是错误的思路 戴尔识别不到功 ...

看下他这个是什么问题吧 识别不到充电器 显示充电器未插入

网友:
重点查PS-ID

网友:
反正在电源A数匹配的情况下,不是R4035A 就是Q管的问题

网友:
冒个泡:daxiao: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你们说的这个信号是不是只在通电的一瞬间才有?我怎么测不到呢

在插充电器之前就把示波器接好  上下抓波都可以 看自己设置了

网友:
在R4305正常的情况下  可以短接Q4301的DS 来判断

网友(2024-05-22):
修中间针电路

网友:
dell跟HP 机器短路设计就是麻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