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一下这种mos管怎么用万用表判断好坏

楼主(2024-04-19):
AOZ5311NQI ,好复杂的感觉

网友A:
这是DRMOS,集成PWM芯片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是DRMOS,集成PWM芯片

所以才来问啊,以前的就三个极,用表随便测。这个直接搞懵逼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所以才来问啊,以前的就三个极,用表随便测。这个直接搞懵逼了

找芯片手册,看管脚定义,找到MOS管的脚 按MOS管测啊。我目前用不到 没时间研究这些,提供个思路给您

网友A:
27, 33 GL Low-Side MOSFET Gate connection. This is for test purposes only.  这不是说的很清楚嘛,学好英文作用大啊喷油们

网友:
对地打值400左右应该就是好的

网友:
和其他phase的交换一个试试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27, 33 GL Low-Side MOSFET Gate connection. This is for test purposes only.  这不是说的很清楚嘛,学好英文作用大啊喷油们

这个是内部下管的测试点啊,比如12v短路,平时都是直接测上管gs,一测一个准。这个测不到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是内部下管的测试点啊,比如12v短路,平时都是直接测上管gs,一测一个准。这个测不到

GL 对地测二级值 ,400左右没问题的 偏低不行。100左右直接换掉。否则用不久就挂壁很可能

网友:
在这几个网站看看有没有相关的引脚定义?

网友:
测上管短路就是vin和vswh之间电阻

网友:
这个不是mos管

网友:
我碰到过一个,是3070显卡上的,最后拆下来发现vin击穿接地了。

网友:
这个是IC集成管子而已。神舟用的比较多,烧了就容易带走CPU

网友:
驱动芯片+上下管集成,直接测VIN与电感的值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路过学习,这个真是mos管吗?

网友:
芯片是怎么测量,这个就怎么测量!

网友:
pwm打值,drvon打值,tmon打值

网友:
好像是和普通的一样

网友:
好像是和普通的一样测D S

网友:
楼主测出来了,论坛给进一下 也让我们学习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