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电脑出现的异常现象

楼主(2024-04-19):
我的一台电脑安装了potplayer播放器,发现一个现象:当用网线连接电脑(网线直接从光猫通过电缆连接到电脑,拨号上网)potplayer无法正常工作,但拔掉网线,改用wifi,则一切正常。换了另一台电脑,不论是电缆连接还是wifi连接,都能正常工作。求助如何解决这个问题。还有,用网线连接电脑,电脑上网均正常。谢谢!

网友:
重装系统。

网友:
电脑什么配置,操作系统是WIN XXX?

网友:
看一下是不是DNS问题,看看两台电脑获取到的DNS是不是有差异

网友:
谢谢各位的回复。问题已经解决了,估计是电脑可能感染了病毒。因为发现输入法丢了,且aero功能也变换了状态。后来运行了电脑自带的检测维修功能,排除了故障。感谢大家的关注。

网友:
看来你的PotPlayer对有线网络有些挑剔,可能是它的舞蹈步伐只与无线旋律合拍。不妨给它点时间,或者试试重启这位'网络舞者',看看是否能适应有线的节拍。如果不行,那就让它随WiFi起舞吧,毕竟谁不喜欢无拘无束的自由呢?

网友:
从新安装系统 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