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想买个可调直流稳压电源,想学习

楼主(2024-04-19):
我想买个可调直流稳压电源,想学习修笔记本电脑有推荐的吗,预算有限,不要太贵。

网友:
这个市场上到处都是啊

网友:
我可以给你发一份迅维老师的上课维修视频给你体验一下加我13691708525

网友A:
不知楼主预算多少钱买直流稳压电源?

网友:
一般的30V10A4位显示的稳压直流电源就是300元左右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知楼主预算多少钱买直流稳压电源?

买了优利德拓利亚x08p3010,448元,你觉得咋样。

网友A:
这种直流稳压电源的电压显示不行,小数点后是2位显示,建议买电压显示的小数点后面是3或者4位的,检测笔记本电脑主板的时候比较准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直流稳压电源的电压显示不行,小数点后是2位显示,建议买电压显示的小数点后面是3或者4位的,检测笔记本电脑主板的时候比较准确。

这个小数点后面就是三位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直流稳压电源的电压显示不行,小数点后是2位显示,建议买电压显示的小数点后面是3或者4位的,检测笔记本电脑主板的时候比较准确。

超过10安培应该才只有两位。

网友:
电流小数点后面是3位数就行。

网友:
当时打字打错了,应该是电流的小数点后面是3位数就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