雷神911m,DANL9MB18F0 REV:F 不显示大小写可切换

楼主(2024-04-19):
按开机,此时屏幕不亮 大小写可切换,实际已经开机了,   盲按f2进bios  ctrl+ait+del 软重启  亮屏 正常启动,正常进系统,  不按f2也行 只要是机器软重启就可以正常亮屏,

外接也一样 vga  hdmi  都这样,

屏幕供电,开启 都测过正常,   cpu  显卡已经加焊过了! bios  刷了无数

网友:
已解决,,更换cpu

网友A:
这问题挺头疼,能修好,确实厉害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问题挺头疼,能修好,确实厉害

能直接干U 尽量直接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