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请教大家一下,苹果本子TYPEC模块买哪家好呢?

楼主(2024-04-19):
这几天修苹果本子,发现手里DIY的3518快充模块不支持苹果本,想自己做一个一端接可调电源,一端TYPEC输出接苹果本,大家都是怎么DIY转接头的呢?

网友A:
3518支持苹果笔记本的。我就在用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3518支持苹果笔记本的。我就在用

噢,我问卖家,卖家说不支持。只支持苹果手机快充。苹果本子用的是CC协议,不知苹果手机用的是啥协议?

另外,这个本子是A2179,20V的,不是老款的本子

网友:
我下午在黑马哪里买了一套,花了128元。到时候看看是本子芯片的问题还是快充模块的问题。 如果不是快充的问题就备着好了,反正修好一台本子这装备费用都是毛毛雨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噢,我问卖家,卖家说不支持。只支持苹果手机快充。苹果本子用的是CC协议,不知苹果手机用的是啥协议?
...

我刚换了个2179cpu就是用的3518  你可以看看我的主页  或者私信我  我给你说几种  你自己挑

网友B:
那个黄色的是黑马做的 哈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刚换了个2179cpu就是用的3518  你可以看看我的主页  或者私信我  我给你说几种  你自己挑

我估计我手边这个机器应该是3217有问题了。等黑马的到货我再试试,如果还是不能升压的话我示波器看看CC是咋回事。这会就先不折腾了,手边事情太多忙不过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个黄色的是黑马做的 哈哈

是的  这是个诱骗器

网友:
同样再找  修苹果笔记本  带个电池开机真麻烦。。有什么推荐的没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