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系统故障]
不合成ME直接烧官网BIOS 是否可行?

楼主(2024-04-19):
既然主板开机先检测是否有me,没有自动生成,那是不是说不合成ME直接烧官网BIOS 就肯定可以开机了?但现实中好像有问题

网友A:
合成一下也不费事,甚至比去搜官网还快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合成一下也不费事,甚至比去搜官网还快

但是原本bios可以出内存等部分供电,烧了官网原版exe文件后,全部电压都没了。直接把官网的exe文件拖到minipro烧写工具里烧写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但是原本bios可以出内存等部分供电,烧了官网原版exe文件后,全部电压都没了。直接把官网的exe文件拖到mi ...

EXE文件要分离有些还要合成后才能刷的,你直接刷EXE文件怎么可以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EXE文件要分离有些还要合成后才能刷的,你直接刷EXE文件怎么可以?

原本我想抽取bin文件出来 但是发现exe文件可以直接拖到minipro烧写工具中

网友:
具体什么方法合成呀

网友:
直接烧录是指只烧录BIOS部分嘛,理论上是可以的。但是BIOS为什么要合成呢 来源是哪里。

网友(2024-05-24):
官网给的exe格式的bios,要升级必须能开机。针对不能开机的要刷就很麻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