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启天M2300内存条只能插第一个插槽才能点亮开机

楼主(2024-04-19):
手边一台联想启天M2300的烂机,因为原先只有4GB的内存,想用闲置的另一根4GB的条子让它补补脑汁,没想到遇到下面的事:

两条内存条插第一个插槽都能正常开机;单独插第二个插槽不能开机;两条同时插入都,无论位置如何都无法开机。

插槽都是干净的。唯一的问题是,两条内存都是双面,但一条内存芯片数是4×2,另一条是8×2。虽然说,双面条可能占用通道不一样,但按理单独插一个插槽不可能不开机。

网上的资料有的说一些主板只插一根内存时只能插第一个插槽,两个插槽都插上可能需要同容量、同型号的条子组双通道。难道是这个原因?

这主板支持的是1.5V的高压条,手边的条子我对比了网络资料也的确是高压条。应该与电压没有关系。
另外,这台电脑使用的主板是联想IBSWME V1.0”,我看了下网上的资料,同样型号竟然有不同的配置,有的主板第二个内存插槽是没有安装的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

有些机子主板的朋友您遇到过这样的事吗?也恳请各位维修达人帮忙解惑一下,在下不胜感激。

网友:
这主板插在多内存也快不了

网友:
理是这样,但手边的内存闲着也是闲着嘛。
关键问题是,为何单根插第二个槽也不行?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哎,刚刚把另一笔记本电脑上的两条同型号4G低压条按上去,一切OK!单独插第二插槽也是不亮机。
看来还是内存型号问题吧。同时两条估计必须是准备组双通道的,必须同容量、型号。
不管怎样,组双通道还是对速度有提升的。

网友:
这个板子右侧那个槽不亮的,只有CPU上端那个才行,我有七八个这垃圾

网友:
①内存槽问题②供电或信号问题③cpu问题④bios问题

网友:
别去折腾了,通常我要升级就上8G单条得了

网友:
是的,兄弟们说的对。
我的问题解决了。现在用了另一台上拆下的两根同型号、4GB内存,8G有明显改善。
之前插一起不能开机的4GB+4GB组合我将它们插回老机器上,能和平共存。
我重新看了下内存数据,原来其中一根不光是芯片颗粒数为8X2,而且频率为PC1333的标压条。
老机支持PC1333 标压,因此同时插PC1333 4G标压 + PC1600 4G 低压兼容标压条毫无问题。
本来还想去买根新内存,这样重新组合后,啥都解决喽!

网友:
我之前有个cpu崩了一个口也是这样

网友:
老机器就是事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