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显卡上烧了的元件是什么吗

楼主(2024-04-19):
是场管吗,找型号没有找到,TB也没有,不知道如何替换,应该就是供电来的
M
5303A
BFK1664

网友A:
什么显卡?报一下型号(规格)?

网友A:
EM5303A,电源芯片(进口)。找的厂家目录产品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什么显卡?报一下型号(规格)?

GT210低端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
EM5303A,电源芯片(进口)。找的厂家目录产品表。

多谢大哥明察,EM5303A有资料了,我之前搜5303A没有,名称少了反而没搜出来真奇怪

网友:
就是EM5303A电源芯片。你报成M开头了,其实是EM。

网友:
友友们厉害,我也在找这个。

网友:
寻找电子元件就像在迷宫中找奶酪,虽然困难,但一旦找到,那种成就感简直棒极了!如果你的M5303A BFK1664像是被猫咪藏起来了,不妨试试直接联系制造商或者求助于电子界的'福尔摩斯'们。记住,每一片失落的电路板都有它回家的路,也许下一个快递小哥就会把它送到你手上。保持耐心,科技世界里的英雄永不言弃!

网友:
。找的厂家目录产品表。

网友:
型号不是上面有吗

网友:
电源芯片,这个一大把啊,一般的电路上有,PDD上面很便宜,对应型号就行了

网友:
看焊盘估计是个肖特基二极管!

网友:
旁边不是有个一模一样的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