疑难求助:V星B460M 声音发声前会缺少0.1秒左右,就是前一小段没声,后面正常

楼主(2024-04-19):
V星B460M 声音发声前会缺少0.1秒左右,就是前一小段没声,后面正常
求助维修思路

已排除 音频线,喇叭,驱动,系统 这些常规问题
确定为疑难杂症  win7 win10 都是有这样的问题,前面0.几秒 不发声,包括插入USB  播放音乐都是

故障视频
【V星b460m声音前0.1秒不响,每次发出声音都会缺少前面的0.1秒左右好像卡了但是又没故障】  https://www.bilibili.com/video/B ... d8f9e6061ec890f0c68

网友A:
不知道过了一个月现在能不能帮到你:
可能是驱动的问题,螃蟹声卡的新版本驱动(好像是)会设置休眠,导致声音会卡这么零点几秒(我也遇到过)。
可以试试知乎上这位的方法:https://zhuanlan.zhihu.com/p/135910491?utm_psn=1774909659364843520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知道过了一个月现在能不能帮到你:
可能是驱动的问题,螃蟹声卡的新版本驱动(好像是)会设置休眠,导致 ...

虽然主板已经早卖了,但是你这个帖子对我有很大的启发,因为我在笔记本上面也确实遇到这种情况,看来真的是官方的锅。。就冲着你这份热心,我决定再到黄鱼上淘回一片同样的主板来测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