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机备份]
ZTE usmart CT321G2 bios

楼主(2024-04-20):
开机不上电,拆机去掉cmos电池放电,正常开机了,BIOS备份出来了。

亮机备份

网友A:
哥们,这个ct321g2稳吗,我入了一台,装了个windows,一次直接拔电源关机后,现在什么系统都装不了了,windows或者Linux都不行,刚引导完成开始启动系统几秒就自动关机,请问你遇到过没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哥们,这个ct321g2稳吗,我入了一台,装了个windows,一次直接拔电源关机后,现在什么系统都装不了了,wind ...

没有遇到过,这个机器我修的时候不亮机,你刷BIOS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