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H310M

楼主(2024-04-20):
V星H310M主板通电开机后,电源正常工作,但主板内12V,5V,3.3V等电压不停跳变,一下有一下无的。主板LED测试灯CPU灯不停闪烁。 但是偶尔电压又会正常,灯常亮。 CPU是没有安装的。 发帖请教论坛的同行是否有同样的问题。

网友:
有大神帮一把吗?

网友:
补充一下,未开机前,待机电压都是正常的。开机后原来稳定的12V,5V都开始跳变

网友A:
查各大供电  有短路 拉低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查各大供电  有短路 拉低了

谢谢! 但是查了一些小三极管都正常,没有发现短路。请问可以从那个方向查会更好呢?

网友:
先查 各大电感     网卡 声卡  内存 桥供电 1.05v  cpu 电感等  复位  rtc   没大短路  电源要发出电源好信号  然后反馈给 io  桥     基本都是这样的流程

网友B:
我也有张B360的故障差不多,像是12V短路的,触发瞬间掉电,不停瞬间掉电重启,但是短接电源绿线是可以亮机的,不知道什么问题,电压检测没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也有张B360的故障差不多,像是12V短路的,触发瞬间掉电,不停瞬间掉电重启,但是短接电源绿线是可以亮机 ...

你的可能是触发电路问题吧,我的没有出现掉电,就是一直跳变。绿色线是没有跳。电源风扇也是一直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