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ThinkPad E480 不开机 掉电维修经验分享

楼主(2024-04-20):
早上接到一位老人拿来一台联想ThinkPad E480的笔记本来修,说是开机之后,
面板上面的红色指示灯亮一下就灭了,不显示
❶经过我们直流电源,看开机电流最高已经达到0.8A,测试各路电感电压及CPU供电均有输出,
❷测试各大二级电压对地阻值均正常,无短路
❸决定在论坛下载一个BIOS程序刷一个试试看,结果还是一样,
❹因为是掉电,凭经验还是觉得应该有地方短路了,
最后测试到网卡供电的时候,发线网卡的主供电对地阻值只有10几Ω,拆掉网卡芯片后开机,电流直上
❺接上显示器开机,正常点亮

网友:
微短路容易被忽视,修主板要细心

网友:
网卡在小板上面,把电源头接在主板上面维修,说不定一开始就发现问题了,感谢师傅分享维修过程

网友:
这几天打雷,雷击坏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