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我的固态硬盘无法4K对齐,是坏了吗

楼主(2024-04-20):
为什么我的固态硬盘无法4K对齐,是坏了吗 我先后用了傲梅分区助手,
Paragon Alignment TooL,还有DiskGenius里面重新分区格式化而且选了4k对齐
,重装了系统然后在AS SSD Benchmark里面看。还是没有对齐。但运行还是正常的,启动系统也快,这是固态的问题吗?
4K对齐
固态硬盘
硬盘
格式化

网友:
换一个分区软件试试,如果还是不行就有可能是硬盘的问题了

网友:
不用管他,可能是软件识别的问题

网友:
还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