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红米笔记本RMA2202-BD BM5124_V1.3 不升压 不充电

楼主(2024-04-20):
红米笔记本RMA2202-BD  BM5124_V1.3 不升压 不充电

网友:
没修过小米笔记本,和华为-样没什么销量

网友:
公共点压降正常的话,就是升压IC出问题了,点了绿色的那个。一个5V。两个3.3V看看有没有

网友:
UT85这两个隔离管坏的居多,刚修了一台,前面升压最迟,到这里就没有电压过去

网友A:
能否帮看看EC,UT11,PU22的型号,谢谢

网友(2024-05-29):
引用 网友A:
能否帮看看EC,UT11,PU22的型号,谢谢
EC:IT5570VG-128

UT11:RTS5452H

PU22:ML=8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