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几年买的钢网越来越不好用了

楼主(2024-04-20):
    以前那些老芯片,买那种直接加热的钢网都很好用,这几年买的钢网,要么点位对不准,要么孔小了锡球掉不下去。各位有没有这种感觉?难道要买那种一两百的大网?

网友:
材质差 焊点密集 容易变形

网友A:
南桥用阿毛的,磁吸底座+定位板+钢网,刮锡浆直接吹很好用,CPU显卡用黑马的,撒好珠去掉网吹,也很好用
除了价格没毛病,每个型号的钢网均价都是100+,阿毛的底座可以通用,每个型号定钢网和定位板就行
几块钱的那种钢网两三年前都不用了,孔大孔小,歪七八扭的

网友:
左边是阿毛的,右边是黑马

网友:
阿毛  黑马 鑫制造都可以。几块钱的别买,便宜没好货,好就不能省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南桥用阿毛的,磁吸底座+定位板+钢网,刮锡浆直接吹很好用,CPU显卡用黑马的,撒好珠去掉网吹,也很好用
...

就是贵啊,一个型号100多。不过谢谢你的回复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就是贵啊,一个型号100多。不过谢谢你的回复

工具上别省  我们这边钢网起码投进去两三千 ,基本每个型号都有单独的钢网,南桥,CPU 显卡,内存 颗粒,显存颗粒都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