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,74lv的工作条件

楼主(2024-04-20):
修到一张1070显卡,装驱动后黑屏。发现最下面的那个驱动管三脚无电压,上面的几个3脚都有3v,

这个3脚由74lv的3脚发出来的。测到74lv除3/4脚无电压外其他的的都正常。
请问这个是正常吗?

网友A:
这个芯片是个D型触发器,,第三脚是反向输出啊。四脚是接地端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芯片是个D型触发器,,第三脚是反向输出啊。四脚是接地端。。。

那么说个驱动管不工作是正常的?

网友:
这个芯片还要接受时钟和数据呢,,

网友A:
你的显卡最下面那一组供电和上面三组不是同一组的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的显卡最下面那一组供电和上面三组不是同一组的吧?

五个驱动管,就最后那个三脚没有电压。如果是正常的,那就只有干核心了,扫描显示pass

网友:
扫描时为什么只有半个屏幕?进系统显示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