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H61的主板,没有CPU电压

楼主(2024-04-20):
V星H61的主板,没有CPU电压,电源管理芯片23脚5V、48脚12V,35脚这个脚没有电压,现在量R875这个电阻一头有3.3V电压,另一头没有电压,电阻拆下来测了,阻值4.7K正常的。35脚的SVROK这个是什么信号?正常来说是有电压的吗?本人小白一个,正在自学中,烦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。

网友A:
先查电阻没电压的那个引脚到u1芯片的第35脚之间有没有断线,如果没有断线就更换u1芯片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查电阻没电压的那个引脚到u1芯片的第35脚之间有没有断线,如果没有断线就更换u1芯片。

查了是没有断线的,桥的电压也才0.4伏,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,打算先把桥的电压修出来,不行再换U1了。

网友:
h61桥芯片坏的挺多的

网友B:
断开这个电阻  测试下另一端有没有对地二级值 短路 芯片坏  没有   就是短线       值正常 电阻有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断开这个电阻  测试下另一端有没有对地二级值 短路 芯片坏  没有   就是短线       值正常 电阻有问题

断开了量电阻两头都有400-600之间的阻值,没有短路。现在桥的电压已经修正常了,准备买一个电源管理芯片回来换看看。

网友C:
35脚那个是3V上拉,既然两头都有600阻值那就换个电阻,让35脚有3V再说,其次就是桥的1.0,一般是由358运放产生,可以查一下运放的正反向输入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35脚那个是3V上拉,既然两头都有600阻值那就换个电阻,让35脚有3V再说,其次就是桥的1.0,一般是由358运放产生,可以查一下运放的正反向输入

换了电阻还是老样子,把电源ic拆了电阻两头才有电压,不知道是电源ic拉低了还是坏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换了电阻还是老样子,把电源ic拆了电阻两头才有电压,不知道是电源ic拉低了还是坏了。

那就是35脚开漏输出了,条件没有满足,继续查条件吧,或者图省事就换一个

网友E:
那就是VRM芯片没工作,芯片坏的可能性大一些,查一查其他工作条件,如果VREN 5V 12V BOOT 都满足的话,就查一下其他FB之类的

网友F:
看看5脚EN是不是高电平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看看5脚EN是不是高电平

5脚的电压1.9v,应该是正常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那就是VRM芯片没工作,芯片坏的可能性大一些,查一查其他工作条件,如果VREN 5V 12V BOOT 都满足的话,就查一下其他FB之类的

vren 5v 12v这些都正常,fb不装CPU的时候有0.7v,CPU下管d级也是0.7v,装了CPU就是0v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那就是35脚开漏输出了,条件没有满足,继续查条件吧,或者图省事就换一个

找了一块废板,换上去也是一样的情况。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坏的。

网友(2024-07-18):
大佬们问题解决了吗,想学习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