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全网紧急通辑联想yoga S940-14IIL屏线座了

楼主(2024-04-20):
联想yoga S940-14IIL屏线接口烧了,座子竟然找不到一样的。
群里的各位高手们,你们谁见过这种屏线接口吗,一边40PING,一边41PIN.图纸点位也没买到!

网友A:
你淘宝搜41P排线座就能找到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淘宝搜41P排线座就能找到了

没有这种呢。问了好多家专做接口的。

网友:
这个底座这个样  估计cpu也不好了

网友:
比较新的都没有的 除非找服务站

网友:
PING数一样的可以代换

网友:
剥开屏线飞线

网友:
估计只有找料板了

网友:
有点像苹果的,但是苹果的要窄一些

网友:
飞线就好了

网友:
买个料板拆。

网友:
没有就飞一根。多大点事

网友B:
多大点事  这主板开关小板那个就一样的 把开关和USB飞几根线 把接口拆了 装这里  还能多一个接口 以后备用 我上次就这样干过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多大点事  这主板开关小板那个就一样的 把开关和USB飞几根线 把接口拆了 装这里  还能多一个接口 以后备用  ...

不同的,这接口是双排针的不同线路的。关键是屏那边的接口也烧坏了,新屏线一条五百多,不敢飞线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同的,这接口是双排针的不同线路的。关键是屏那边的接口也烧坏了,新屏线一条五百多,不敢飞线。

一样的  你看他的开关小板那个接口 我就上周修了一个 这机器这个屏接口腐蚀的通病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#在这https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 ... m.21.56eb523cWtzWTj#

感谢。不是这种。

网友:
淘宝应该有吧

网友:
谢谢分享维修经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