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惠普pro400激光打印机打印出来的效果好像拖尾似的

楼主(2024-04-20):
惠普pro400激光打印机,打出来的字,好像拖尾似的,定影膜和定影棍都换了,手里没有这个打印机的鼓,这能是哪里的原因??

网友A:
定影下棍瓦轴磨损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定影下棍瓦轴磨损吧

定影膜和定影棍都是新换的

网友B:
换定影油,换好点油。G8油

网友:
你换的配件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换定影油,换好点油。G8油

我用的是润滑脂,这还头一次见到这种故障

网友C:
人为卡纸,看是硒鼓还是定影,多半定影

网友:
还是定影不牢

网友:
拆掉定影,用手转动走纸,挺有劲啊,不知道咋回事??买新定影了,回来看看啥样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人为卡纸,看是硒鼓还是定影,多半定影

我试试1111111111

网友:
修好了,应该是加热瓷片的事,把它清理了,从新上的导热硅脂,故障没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