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h61m-ds2开机不触发,能触发,有CPU供电,无时钟,无复位维修

楼主(2024-04-20):
技嘉h61m-ds2开机不触发,测R412的1脚无-RSMRST电压,直接拆掉,用焊锡直接接通

再测PCIE的B10脚已脚有3.3V,按开机可以开机了,但反复重启

摸NQ19发烫,测量2脚有5.12V不正常,正常为0V,2脚接NQ18,换掉NQ18,2脚为0V,不发烫了,再次触发开机,但还是反复重启,测A11无复位,A12无时钟,
测有CPU供电,刷两个BIOS,加焊BIOS脚,再触发不再重启了,测有复位和时钟了,可以亮机了
总结,有时不出复位时钟,也可能是BIOS问题

新建 WinRAR 压缩文件.rar

网友:
谢谢师兄分享上传维修经验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