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sl9538h芯片的aock开漏输出到底高电平,还是低电平正常,

楼主(2024-04-20):
谁负责控制这个芯片的aock的工作,哪个师傅帮回答下,
第一个图片引用迅维的维修案例图片,第二张图片是9538h的原理图,现在就是隔离电路不正常,dcin19v  , vdd5v,vddp 5v,   acin3.54v,aock 处2.9v,有的时候有这电压,有时候没有。换了isl5938  , mos管也换了,就是不工作,短接公共点19v电压,可以出发,工作电流,上升到,1.2a卡那,风扇狂转,此笔记本进水了,进水的地方就是isl9538附近处,之前有的时候还测到公共点1 的电压。还有一次自己出电电压了,后来自己怎么的也没有了,这种情况。考虑ec坏,还是bios,还是有断线的地方。请大神指教下,我新手一枚,感谢了。

网友:
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到底是啥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