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61m-s1主板关机电源风扇还在转。

楼主(2024-04-20):
H61M-S1的主板,开机进自检画面慢,自动重启后可以正常进系统,正常使用,点关机后显示屏黑了,电源风扇还在不停的转。要手动按关机键才能断电。,求维修思路?

网友A:
这种杂牌主板只能先刷一个bios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杂牌主板只能先刷一个bios

有刷过BIOS还是一样

网友:
开机时序反过来修

网友B:
这个没有图纸,线路那跑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没有图纸,线路那跑呀

正常开机后,开机针脚还是有3.3V 的电压,没有拉低,正常开机后电压要为0V

网友:
你的电脑可能在跟你玩‘我闭眼你别动’的游戏,但它忘了告诉你它也会假死。下次试试对它唱‘小星星’,或许能唤醒它的童心并顺利关机。

网友:
20年前的板子了,还修啊?

网友:
修不好的,你找不到信号

网友:
你的电脑像挑剔的贵族,启动需慢慢唤醒,关机却傲娇不眠。或许它在暗示你,每日的开机舞蹈和熄屏仪式得更加隆重些?

极致科技 -4 请不要回复这些没有意义的,

网友:
我遇到一个桥虚焊的也会引起这种故障

网友C:
桥的问题比较大一点

网友:
换桥试一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桥的问题比较大一点

我也是这样想的

网友:
这种型号的桥都不知去那里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