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忙量一个电阻 有偿感谢 DAOG3MMBCEO

楼主(2024-04-20):
DA0G3MMBCE0 REV:E
电脑进水没得图纸 腐蚀了一个电阻随便换了一个 刚开始是玩游戏温度到80度以上自己就黑了然后重启  电阻换了几个都一样  求兄弟们帮忙量一下  可以给钱

网友A:
看了楼主的求助贴特意花费一个多小时(闲着也是闲着),找到参考图纸点位(参考图纸也是G3M,板号全称有个别字母不同),核对一下应该是电阻R1129,R1130。参考主板照片上可看出这两个电阻的位置略有不同而已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
看了楼主的求助贴特意花费一个多小时(闲着也是闲着),找到参考图纸点位(参考图纸也是G3M,板号全称有个别字母不同),核对一下应该是电阻R1129,R1130。参考主板照片上可看出这两个电阻的位置略有不同而已。

感谢  是有点不一样   我量过下拉电阻是1M的  我现在上的就是1M的电阻  看图纸好像是LED灯感觉跟自动关机没关系

网友:
而且我看了一下供电去像是到声卡的  电脑声音也有  老阔疼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