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感对地为零是正确的吗?

楼主(2024-04-20):
新手请教各位大佬:这板子红框里的一排电感和电容都是对地为零,没有阻值,正常吗?

网友A:
对地为0肯定是不正常的!

网友B:
这种叫完全短路了。

网友:
对地为0绝对就是不正常的

网友C:
你这样问,说明你是新手,新手测了未必正常,应该是正常的

网友D:
阻值低和阻值0不是一个概念,大功率核心达毫欧级,至少4位半表。可以找正常使用的同型号板测试对比一下。

网友E:
1660以上显卡主供电的对地就是0。一般都是看显存供电正常,那就默认正常。显卡主供电管子就算穿了一般也不会坏,没有cpu那么脆弱

网友F:
别研究了    给维修店修吧    要是 容易修   那维修店就不存在了

网友(点评):
这是实话。很多人看抖音维修多了就觉得自己也会了,实际上只是得了些皮毛,看了些表象,真有那本事,论坛招聘区大把维修店找人,去应聘就好了,月入万元不是梦

网友:
对啊,新手的测量方法往往很奇葩,未必准确

网友G:
我告诉你是你的表坏了。

网友:
但是应该不是绝对0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阻值低和阻值0不是一个概念,大功率核心达毫欧级,至少4位半表。可以找正常使用的同型号板测试对比一下。

几个老师傅也是这么说的,我用的是三位半的表~说换个精确度高的表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我告诉你是你的表坏了。

按楼上说的,不是表坏了,是表太垃圾了,精确度不够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别研究了    给维修店修吧    要是 容易修   那维修店就不存在了

入行的新手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1660以上显卡主供电的对地就是0。一般都是看显存供电正常,那就默认正常。显卡主供电管子就算穿了一般也不会坏,没有cpu那么脆弱

好的,下次碰到了在看看供电,这是R9000P2021款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这样问,说明你是新手,新手测了未必正常,应该是正常的

嗯,是的,之前对地测电感,都有几的阻值,这次碰到这个板子对地为零,蒙圈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对地为0肯定是不正常的!

我以开始也是这么认为的,但是显卡能正常使用~所以来请教一下大家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种叫完全短路了。

他们说高级显卡对地为零正常~

网友H:
用电阻档测,现在的核心内阻只有10欧,有的10欧不到。用二极管档测的不准

网友:
看来这板子上的电感和电容都太兴奋了,阻值都跳起来了!不过别担心,它们可能只是在玩‘零阻抗游戏’。工程师们得去问问它们什么时候准备冷静下来,恢复正常工作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用电阻档测,现在的核心内阻只有10欧,有的10欧不到。用二极管档测的不准

嗯,下次碰到了在试下,那个机子拿走了

网友:
看情况啊,有些正常的

网友:
普通表0.003是正常的,但也不能证明它没坏。不知道你们上千的金表测出来是多少

网友I:
用电阻殴母挡测准确一些,新手只会用二级体档测量1殴母的都认为对地为零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用电阻殴母挡测准确一些,新手只会用二级体档测量1殴母的都认为对地为零了。

看来要用电阻档

网友:
二极体是0应该问题不大,但是如果欧盟挡,也是0那就估计完蛋了

网友:
高端显卡的对地阻值都比较低,无限接近0

网友:
用电阻殴母挡测

网友J:
用蜂鸣档量GPU和CPU主供电时有可能就是0,因为阻值比较小,可以用电阻档量,高端的三用表能量出阻值,低端的不行

网友K:
精度问题,其实不是0

网友L:
二极管档对地0正常,你是修笔记本的不,这么简单都不知道,我怀疑你是客户

网友:
学习学习      高手们快给意见

网友:
对地为0是不正确的,有阻值才对的。

网友:
等下次遇到在试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用蜂鸣档量GPU和CPU主供电时有可能就是0,因为阻值比较小,可以用电阻档量,高端的三用表能量出阻值,低端的不行

嗯,应该是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精度问题,其实不是0

三位半的表,好像确实测不出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二极管档对地0正常,你是修笔记本的不,这么简单都不知道,我怀疑你是客户

多少该有1阻值的,显卡零阻值第一次遇到,入行不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