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打印机]
惠普P1108 无法连接无法设别维修

楼主(2024-04-20):
惠普hp p1108无法连接无法设别。手上没找到芯片,改了2个22欧电阻将就用
芯片
无法连接
惠普

网友:
厉害,还能这样代替

网友:
厉害,还能这样玩

网友:
厉害了,我的哥,不服都不行。

网友:
这个很行,学习中

网友:
保护芯片,网上有卖6脚芯片的

网友:
这个不连电脑 好多cpu有问题 换了cpu需要写数据 有大佬知道怎么弄吗

网友:
旧板拆个
这种多的是

网友:
怎么判断这个元件的好坏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