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华为FRD-WX9笔记本进系统黑屏

楼主(2024-04-20):
华为FRD-WX9笔记本,配置为I7-10750H GTX2060显卡,
故障现象为开机正常,进系统后自动黑屏,外接显示器正常点亮,查看设备管理器显卡驱动正常,由于该机主板发热量巨大,基本上故障都是屏供电保险电阻高温失效,位置如图中红圈位置所示,直接用导线或者焊锡连通,开机进系统黑屏故障消失,完全就是捡钱秒杀的机型。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上传维修经验!

网友:
这个问题少见一般也不会怀凝那个东西,测一下通就会跳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