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85-PROgamer卡机,按

楼主(2024-04-20):
b85-PRO gamer卡机,按键盘无反应,请问一下大师哪里出问题了

网友A:
EC或EC文件中的数据可能已损坏。

网友:
EC更换了,

网友B:
显示器上的ec程序不对或丢失,指的是华硕超频芯片,超频芯片边上会有一个8角芯片,里面带程序

网友A:
仔细查一查EC的工作条件

网友A:
是不是EC的工作条件缺少哪一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EC或EC文件中的数据可能已损坏。

更换ec了涛声依旧

网友:
换了还是涛声依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显示器上的ec程序不对或丢失,指的是华硕超频芯片,超频芯片边上会有一个8角芯片,里面带程序

换了这个IC,涛声依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仔细查一查EC的工作条件

关键不知道怎么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EC的工作条件缺少哪一项

就是不知道缺哪里

网友C:
这个芯片里面带程序,找一下程序,刷写一下,还不行就查查这个芯片到超频芯片的电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芯片里面带程序,找一下程序,刷写一下,还不行就查查这个芯片到超频芯片的电路

与好板对换了还是涛声依旧哦

网友:
那就只能查查超频芯片和这个程序芯片的相关电路,实在不行只能一个一个引脚与好板对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