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理光2014复印机打印几乎全黑

楼主(2024-04-20):
理光2014复印机,打印出现黑底,换过鼓,充电辊,刮板,还是不行。原机旧鼓打出来基本全黑,鼓上面粘的全是粉。换全新硒鼓后故障排除了,打印都很清晰,没过几天又不行了。
没办法又装上个全新硒鼓,打印就正常了,很干净,然后连续打了50张以后,发现底边有一点点黑道,一次性打150张后,黑道开始出现了,怎么打印都是全黑,换新硒鼓就好。

硒鼓,充电辊,刮板,清洁辊,这些都换了,在也没啥换的了??感觉好像鼓加不上高压电似的??但是测量鼓的触点还通。

怀疑能不能是载体不行了???

网友A:
清一下灰试一试,看看有没有效果?

网友B:
看看那粉是不是原装的,载体换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清一下灰试一试,看看有没有效果?

清好几遍了,没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看那粉是不是原装的,载体换一下

一桶粉一直这么用着,最近几天才出现的问题,这桶粉还没用完呢,

网友C:
把硒芯充电刮板换了就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把硒芯充电刮板换了就行

硒鼓,刮板,充电辊都换过了,要么说不知道哪的事了呢。有时候还好使,有时候第一张打印就黑,有时候打二三十张才黑,

网友:
感觉是鼓电压高了,鼓都坏了,调一下显影偏压吧

网友D:
要控制好温度呀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要控制好温度呀。

定影温度吗??温度没提示异常啊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