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C 收不到桥复位,导致屏幕没有亮度开启信号

楼主(2024-04-21):
大家搬好板凳,倒好茶,慢慢的看我的长篇维修日记,EC 收不到桥复位,导致没有亮度开启信号,现在故障图片分享上来。

原理图

现在开始讲述这个主板的维修过程。
接到客户一台联想笔记本电脑,客户描述主要故障为,能开机,开机后,大小灯按下去有反应。怀疑CPU 可能有问题,于是寄到我这里维修。
收到电脑,既然能开机的,就先开机试下,电脑确实能开机,但屏一直不亮,直接外接也不亮。
先查屏的工作条件。发现屏供电居然只有1.1 V

直接找一个元件换上,屏的电压正常了,发现背光居然只有17.5v,于是查公共点。

先查保护隔离芯片的供电

最后确定PD21 损坏,个人认为PD21 不会无缘无帮的损坏,于是把充电芯片也换了。再次通电,发现BQ 芯片,ACDRV 依然没有升压。仔细看了一下,这里居然被短接了。

为什么我会取了第二个管子,主要是为了方便排除故障。这个地方短接了,也是冲电充芯片工作条件不满足,也能过保护隔离的原因。

把锡拖开,把电容装上,测量acdrv 已经升压,装好第二个管子,开机后,屏幕依然不亮。为了方便故障排查,我把屏和屏线给拆了出来,然后外加了一下手电筒,看到如图

然后开始查屏的工作条件,屏就缺少一个DISPOFF#,这个信号是桥PCH_EDP_ENBKL发出,转换改名为ENBKL发给EC,EC收到这个信号,会识别LID_SW# 信号,然后EC 发出BKOFF#,经过一个没有的电阻的导线改名为DISPOFF#.

仔细检查后,发现ENBKL 为正常电压,LID_SW# 电压也正常。就是不出DISPOFF# 的电压。
然后又发现这个位置掉了一个电阻 ,于是去找了个料板来。

但对比了一下图纸,发现这个不会影响显示,但我还是补了电阻

既然有料板,就直接换个EC 吧。

换了EC 故障依旧。然后又仔细对比,发现有些电阻居然不一样。

看一下这个电阻的定义。

按道理,我这个1050m的应该是为低的,不知道为什么为高。想了一下,不管了,先进系统再说,这个时候接nvme 的M2硬盘 ,发现主板不识别,然后就接了一个sata 硬盘,借着手电的微弱的灯光,发现电脑只有集显。

实在操作不方便,下狠手了,把亮度控制,直接割断,直接拉了一个供电过来(这是错误的操作,供电和信号是不能直接拉的,至少要串个100 欧姆以上的电阻)

开机进系统,先看下是不是都正常。

既然只有集显,那就看下独显为什么找不到。先打值,阻值正常,测试供电,1.8 ,核心,显存,1.0 都有,打晶振波形,都正常,然后量复位。

发现显卡没有复位。
发现是PLT_RST# 不正常导致没复位,然后对这个位置打值。

最后确认是读卡器,拉低了复位信号,这个复位信号不正常,也会导致nvme 固态硬盘主板不认。

进系统测试,一切正常。这个板子,一共修了我一天半的时间。

电路都正常后,把电路恢复为出厂设计。

网友:
修的不错呀,是一个很好维修经验。

网友A:
桥发出的复位被拉低了,还能开机进系统,只是没了背光?够奇葩

网友:
不错 楼主水平远在我之上

网友:
这个值得学习,首先是显示电路分析的清楚,然后分析独显复位,一步步找到故障点,高手!

网友:
楼主牛的,思路很清晰

网友:
值得学习
行云流水

网友:
楼主查的严谨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桥发出的复位被拉低了,还能开机进系统,只是没了背光?够奇葩

是啊,没复位怎么会开机,

网友:
楼主分析很到位

网友:
思路清晰,理论丰富,耐心细心

网友B:
这么长的贴子辛苦了,万用表擦一擦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么长的贴子辛苦了,万用表擦一擦吧

上面不小心沾了洗板水,洗不掉了的。

网友:
看帖10分钟,修板一天半,不容易呀。

网友:
简单总结一下,Acdrv的自举升压电容没了电压不够!7408与门AB共同输入才能产生Y

网友:
谢谢分享,这么长,得详细看

网友C:
保护隔离没过 还能开机吗 只是影响了屏幕背光电路 没看明白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保护隔离没过 还能开机吗 只是影响了屏幕背光电路 没看明白!

您没仔细看文章,保护隔离,是短接了隔离管的G 极,相当于跳过了隔离管。供电芯片,又没有供电,所以ACOK就不能被拉低。

网友:
什么价价格修的啊? 有点不划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