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小新AIR 14-itl2021主板5v短路通病解决

楼主(2024-04-21):
论坛说这主板通病烧5v,我今天也遇到一个,检测发现声卡烧了,玻璃芯片烧了,2个二级电压控制芯片烧了,换完主板好了,接下来是解决TYPE-C接口问题了,无非就2种,1就是买圆口电源口,然后主板开孔,让客户换电源。2就是安装诱骗板。我用了方案2,受空间影响,我没拆原机器TYPE-C接口,而是直接飞线到诱骗板子上,感觉这样更安全,也简单。电源部分论坛有图纸,检测脚接DT16的3脚和6脚去对应诱骗板的2个脚位就可以了。

网友A:
type-c取电真恶心,时代是进步还是退步

网友B:
应该是DT16的1脚与6脚吧?

网友:
大神,值得期待

网友:
老板这个芯片烧得少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type-c取电真恶心,时代是进步还是退步

应该说是进步 毕竟都是向智能化发展  这个取电支持多电压输入还能传输数据  一口多用

网友:
这个办法好

网友:
这个板子5v会带走好多芯片。

网友:
换tpc芯片就好了不用这么麻烦

网友:
碰到一例5V击穿烧声卡,玻璃芯片,5V二级转换,然后最重要的是CPU也一并带走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应该是DT16的1脚与6脚吧?

cc1和CC2是1和6,写错了

网友:
更正:检测脚是3和6脚,这个芯片引脚定义不是常规定义的逆时针数的

网友:
这个怎么用的接的,看着有4根线

网友:
我也碰到一台5V短路。烧了7个芯片.换好芯片以后通电0.9多死电流。CPU也带走了。白忙活一天

网友:
同样型号,说是过水,没有进水痕迹,没短路,触发只亮电源灯后灭,电流0.06,3 5V正常,U有一路有1。7V,不知道怎么下手了

网友:
我今天也碰到一个,5V烧了好几个芯片,换完发现3.3也短了,直接把U带走了。

网友(2025-11-10):
最好是原电路修好,这样子改不好看也不耐用。
稳定性存在问题

网友(2025-12-21):
烧一片那个 目前我没换好过啊 屮 换了好几个芯片 上电掉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