红灯711-2电子管收音机维修打理记录

楼主(2024-04-21):
在某鱼闲逛,发现本地有售电子管收音机,因为经常为朋友搭理这种收音机为它的圆润音色深深种草,也想自己能够用有一部,遂与之联系。下班后赶到卖家,进门一看,哇好多心目中的电子管收音机,成色还不错,于是挑了一部成色最靓的711-2(300元)(因为挑选急促,回家后翻车)带回家,回家后来不及吃饭就先拆开测试机器。发现翻车了,扬声器中只有微小的噪音,马上检查6P1的屏极电压,0伏!随之心头一凉完蛋了,马上检查6P1的2脚,电压250伏正常,断电测量输出变压器的初级线圈,表针一动不动,断线了!哇凉哇凉的!坐在椅子上呆了一分钟。这可怎么办,某宝、某鱼、一看原装的旧变压器都在50-120;心头就更凉了!唉,突然想起前段时间打理一个德劲369拆下来一个5伏的电源变压器,先用它代替输出变压器,看看机器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。接下来翻箱倒柜到处一顿找,终于在角落里发现了他孤单的身影。换之,扬声器里传来很大的噪音,后级基本正常了。先打到拾音档,触碰输入端,有很大的交流声,判定后级正常,但是还是有不规律的卡拉声,按理不应该啊,随之拆下三个电位器(年代久远,工艺落后,碳膜和引脚都是压接的)清理后还是有拉拉声,随之把电位器中心抽头断开,这样前后级就分开了,确认下故障点,喀拉声还是有,判断低放还存在问题,随用手活动6N2和6P1,发现6N2接触不良,引脚打磨,涂点油,故障排除;恢复电位器中心点的焊接,喀拉声基本消除了;但是感觉噪音挺大,查看电路图,711-2带音调处理电路,多了一级低放,噪音肯定大,暂时将6P1的栅极耦合电容C23跨接到6N2的1脚,再开机,噪音果然小了很多,因为只剪断了C23的一个引脚,恢复也很简单。至此地方已经彻底安静了,达到了我的理想中的状态。

接下来处理收音机部分,发现中波可以收到台,但是短波不稳定,时有时无,一般这个情况是波段开关的问题,随之清理波段开关,清理后效果不明显,仔细检查发现一个怪现象,波段开关里有个竹签子,他把短波的震荡线圈切换触片捣歪了,致使接触不好,经过仔细查看,发现波段开关的还空闲一组,于是将其并联后,短波恢复正常。在我印象中好多711系列收音机中很多都有这个竹签子(我猜可能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系,不允许收听短波,但是机器再销往不同区域的时候做了后期的处理);
因为电子管的输入阻抗很高,所以我就把把电位器到波段开关的线换成屏蔽线;拾音口到波段开关的线换成屏蔽线,再把检波电路到波段开关的线换成屏蔽线,这样整体噪音小了很多。

网友:
经过一番折腾,最终成功修复了电子管收音机。

网友A:
这个就是玩个好心情,其它没有意义了

网友:
不错,考验耐心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就是玩个好心情,其它没有意义了

意义不大,玩的是心情,收藏老电器不是存钱是心结和念想,支持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