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H510M-R不出CPU供电,其它供电正常

楼主(2024-04-21):
内存供电,VCCSA,桥供电都正常,BIOS已刷,就是不出CPU供电求点位

网友A:
这个可以参考ASUS H510M-F  CPU供电部分一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可以参考ASUS H510M-F  CPU供电部分一样的

好的,谢谢,我看下

网友B:
目前加焊CPU供电芯片后不是很凉的情况下能亮机

网友C:
故障排查需细致,确认主板无物理损坏,CPU插座接触良好。若问题依旧,可能涉及CPU本身或主板特定供电电路,建议专业人员检测维修。

遇说还修 -5 恶意灌水刷分|广告!

网友:
尝试检查CPU接口是否清洁,确保接触良好。同时,确认散热设备安装正确并充分散热。若问题依旧,可能是主板CPU插座故障,需专业维修。

网友:
没有点位图修不好的,缺SVID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目前加焊CPU供电芯片后不是很凉的情况下能亮机

那就先换个CPU供电芯片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那就先换个CPU供电芯片

已经解决,结果是桥24M晶体没起振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故障排查需细致,确认主板无物理损坏,CPU插座接触良好。若问题依旧,可能涉及CPU本身或主板特定供电电路, ...

我看你是专业灌水

网友:
技术可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已经解决,结果是桥24M晶体没起振

这个故障不容易想到,我也一次都没碰到过

网友:
电源管理芯片的供电开启都查一下,不知道你这个用的哪个芯片方案,有的有斜率设定12V,还有极限电流设定,这些都要查一下。不要动不动就拿bios开刀,台板一般到了出PLTRST前后才会有BIOS介入

网友:
可以找类似信号的参考一下

网友:
华硕应该有很多类似的点位

网友:
查一下CPU供电芯片

网友:
看一看一些小电压有没有出全

网友:
换个CPU试一试

网友:
CPU也有可能挂壁了

网友(2024-09-15):
CPU供电真的是不好搞